[GUI] ST的gui界面开发

楼主(2023-11-20):
现在使用ST的MCU进行gui界面开发工具有哪些?新手上手怎样?

网友A:
如果是ST的硬件平台,那么几乎是必选TouchGFX

网友B:
uGFX和LittlevGL,uGFX完全免费,而LittlevGL是开源免费的(MIT许可)。

网友C:
使用什么开发工具应该是因人而异的吧

网友D(2024-08-11):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E: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F: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G: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H: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I: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J: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K: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L: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M: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