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关于异步闭环矢量控制的疑问?

楼主(2023-11-22):
目前正在学习相关的电机控制,学习凌鸥的MCU基本上是对于异步闭环矢量控制,这个控制方式能讲解一下的嘛?

网友A(2024-01-25):
在电机控制领域,异步闭环矢量控制是一种常用的控制策略。这种控制方式主要通过控制电机的输入电压和电流,以达到对电机转矩和转速的控制。异步电机具有简单的结构,但其控制性能相对较差。为了改善控制性能,可以采用矢量控制技术,通过对电机输入电压和电流的解耦控制,实现对电机转矩和转速的高精度控制。在异步电机闭环矢量控制中,控制器根据电机转速的反馈值和给定值进行比较,根据误差值计算出控制量,通过控制电机的输入电压和电流,实现电机转速的精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