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CMSIS DAP仿真器的Uncached/SFR地址如何设置?

楼主(2023-11-20):
根据DAP教程上要设置了ROM和RAM(这个参照手册的地址表就可以了)

但Uncached/SFR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是怎么设置的?

目前我试过直接按手册设置成 0x40000000 至 0x41FFFFFF。

但实际仿真调试时,好像会报错....因此不太了解这里怎么设置了?

买的是这款DAP仿真器

另外目前我使用的是 HC32L110C6PA 型号

网友A:
IAR 设置比KEIL要繁琐,建议你直接用KEIL。
如非要用IAR的话,请直接用9.40的版本,不需要自己打补丁。
你的截图只跟IAR的补丁相关,如果相关的补丁文件都选对了,是不会出问题的。
另外我的判断是你的补丁文件有问题,或者是没有选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 设置比KEIL要繁琐,建议你直接用KEIL。
如非要用IAR的话,请直接用9.40的版本,不需要自己打补丁。
你 ...

手上有keil的5.14版,这个够吗?

关于IAR的补丁(开发环境支持包),目前感觉普通的程序烧录是可以使用的,就是仿真时出问题。
如果如果补丁(开发环境支持包)有问题的话,按理不要说烧录了,光是build可能就会报错的阿?

如果说补丁是指文件的位置配置(那些什么 startup_hc32l110.s 、debug用的HDSC_HC32L110.svd什么)目前我测试的是官方例程,按理说build和烧录也没有问题,这些应该也已经配置好的了吧?

另外关于 CMSIS DAP 这个仿真器要设置,我看其它STM、新唐类也不需要设置地址的,就这个需要设置地址,所以按理说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A:
FLASH 和RAM的分配依靠的是.icf文件,不是你截图的这个地方
所以不能仿真是你有其他问题,但例程的话可以直接下载仿真,我好像一直没出现过问题。
keil 5.14应该也能用吧,不然你可以下载一个最新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和RAM的分配依靠的是.icf文件,不是你截图的这个地方
所以不能仿真是你有其他问题,但例程的话可以 ...

这个我也奇怪按理说应该是按icf自动设定的,但我打开时CMSIS DAP时没有设定(数值都是乱的)
因此我是需要自己手动设定ROM和RAM的地址。
唯有Uncached/SFR这个实在找不到资料了,所以才请教大家。

另外请问你用的仿真器也是 CMSIS DAP 吗?还是有其它的替代?(我在某宝上,只找到华大仿真器卖这个,但看大家的贴子,好像就只有我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奇怪按理说应该是按icf自动设定的,但我打开时CMSIS DAP时没有设定(数值都是乱的)
因此我是需要 ...

请看截图,这是直接跑的官方的例程
我建议你直接结帖改用KEIL,方便,keil目前最新版本貌似是5.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截图,这是直接跑的官方的例程
我建议你直接结帖改用KEIL,方便,keil目前最新版本貌似是5.38
...

好的,感谢。
我去试试。

网友B:
从官网下载的驱动文件里直接有这个ICF文件,手动复制到软件目录下就行了。另外,sfr是keil下用的文件,不是IAR的,IAR的定义文件后缀是*.icf.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官网下载的驱动文件里直接有这个ICF文件,手动复制到软件目录下就行了。另外,sfr是keil下用的文件,不是 ...

请问“复制到软件目录”,这个是指复制到IAR软件的目录?还是自己新建程序的目录下?

网友B:
如6楼所示,在选项里的link中选择相应芯片的icf文件.如果工程的目录里没有芯片的这个icf文件,那么就从驱动库里复制一份到工程里.至于你说的那个位置的内存选项,不要管直接OK就能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6楼所示,在选项里的link中选择相应芯片的icf文件.如果工程的目录里没有芯片的这个icf文件,那么就从驱动库 ...

这个我看过了,确实也是和你一样是有的,并且里面的数值也是设置正确的。
但在CMSIS DAP里设置use factory的话,数值就会变得乱来。现在看来像是IAR这个软件有些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