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信号线线宽画粗点会提升抗干扰能力吗?

楼主(2023-11-20):
       目前PCB上元器件一般都是0805 0603,信号线走线用的10MIL宽,我在想如果我把信号线宽度改成20MIL会不会抗干扰能力更强?那信号线走20MIL的话考虑到3W原则,我信号线之间的间距是不是也要调整成60MIL?

网友A:
不能,或者作用很小

网友B:
按道理,应该是走线占面积越大,越容易耦合到干扰。
所以应该是走线越细,抗干扰能力越强。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哈,没根据啥定理,凭感觉瞎蒙的。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按”道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按我的理解,从电场方面,类似于电容极板,极板越大耦合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道理,应该是走线占面积越大,越容易耦合到干扰。
所以应该是走线越细,抗干扰能力越强。 ...

那看来当时想当然了

网友D:
也不是,现在你理解信号线越远越好

楼主(点评):
越远越好是应该没问题的,当时我认为信号线画粗点会抗干扰能力强点,结果这次电路板稳定性反倒更差了

网友E:
应该是从源头上改善
1 原理图设计上增加抗干扰能力
2 PCB 布局布线上,单纯的改线径 估计没啥效果

网友F:
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对抗干扰基本上没有入门

楼主(2023-12-20):
引用 网友F:
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对抗干扰基本上没有入门

是的  确实不懂。本来以为画粗点好,现在看粗了干扰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