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GD32C103的CAN的采样点值与测试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23-11-20):
我在使用CAN通讯时,设置的CAN节点波特率为1MHz,采样点为75%,具体配置见图片,但是在使用测试设备测试单个节点的时候,测出的采样点只有35%。请问是我配置有问题吗,除了截图中的配置还有没有要配置的地方,麻烦大佬们答疑解惑,万分感谢!APB1上的时钟频率为60MHz。

楼主:

截图发不了,补一下配置: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2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1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15;

楼主:

如果谁有GD原厂的技术支持工程师的联系方式,也可以提供给我

网友A(2024-01-31):
检查配置是否错误

网友B:
时钟源是否正确的

网友C:
可能是硬件上的问题,例如CAN控制器或其相关电路可能存在故障。

网友D:
软件驱动和固件是否是最新的,并且与您的硬件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