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制作ext4文件系统镜像

楼主(2023-11-20):
怎么制作ext4文件系统镜像

网友A:
1.生成一个空的100MiB文件
dd if=/dev/zero of=rootfs.ext4 bs=1M count=100 (指定每一块大小为1M,一共100块)
2.对生成的文件进行格式化
mkfs.ext4 rootfs.ext4
3.挂载此空镜像
mount -o loop rootfs.ext4 /mnt
4.向挂载好的文件系统中写入需要加入的文件
cp everyfile /mnt
5.卸载根文件系统(意味着镜像已经制作完成)
umount /mnt
5.将镜像写入sd卡的分区中,用nuwriter以data的方式烧录

网友B:
创建一个空的镜像文件。可以使用dd工具创建一个指定大小的镜像文件。例如,下面的命令将创建一个4G大小的镜像文件:sudo dd if=/dev/zero of=test.img bs=1M count=4096。
格式化这个镜像文件为ext4文件系统:sudo mkfs.ext4 test.img。
创建一个挂载点,例如mkdir mount_test。
挂载这个空的镜像文件到刚创建的挂载点:sudo mount test.img mount_test。
切换到挂载点目录:cd mount_test。
向这个目录中复制文件:sudo cp -rfp /path/to/source/* .。
卸载这个挂载点:sudo umount mount_test。
检查和修复这个镜像文件:sudo e2fsck -p -f test.img。
调整这个镜像文件的大小:resize2fs -M test.img。

网友C:
用工具直接转换,在Linux下比较方便。

网友D:
格式化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