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为什么mmap到0x8f800200,读写的时候报Segmentation faul

楼主(2023-11-20):
为什么mmap到0x8f800200,读写的时候报Segmentation faul

网友A:
使用/dev/mem,需要4K对齐,所以mmap地址可以是0x8f800000或者0x8f801000.

网友B:
如果你确实需要在内核空间进行操作,那么应该使用适当的系统调用,而不是试图直接访问内存。

网友C:
内存错误,通常是由于程序试图访问未分配给它的内存地址,或者试图访问已经被释放的内存地址

网友D:
内存访问的问题吧

网友D:
为啥要4k对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