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关于M467的串口DMA超时判断问题

楼主(2023-11-20):
请问关于M467的串口DMA超时判断问题,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是:

MCU通过RS422连接了一个对方设备,23400bps,100HZz帧率,使用DMA超时判断,发现重新上电对MCU和对方设备,MCU无法实现TIMEOUT响应,而每次通过下载器下载更新程序,却可以实现串口DMA接收。

请问这个问题大概出在哪里?

网友A(2024-01-29):
是不是电平不一样?

网友B:
应该是通讯的电平错误造成的。

网友C:
上电顺序的问题吧,从新上电和烧录,从设备的上电时间不一样

网友D:
看看你的下载器和你的硬件是不是有那里不一样?

网友E:
给我的感觉像是波特率没对应上似的

网友F: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试试吧,看看波形频率是不是都对

网友G:
超时判断一般是接收到数据触发,但不符合数据内容才有超时判断吧

网友H:
你这是有应答机制吗?

网友I:
可能是MCU的串口DMA配置出现了问题,导致无法正确判断超时。可能需要检查串口DMA的配置参数、中断处理程序等

网友J:
可能是MCU的固件程序出现了问题,导致无法正确处理串口DMA接收和超时判断

网友K:
针对这个问题,你可以逐步排查硬件、软件配置和固件方面的问题,例如检查硬件连接、重新配置串口DMA参数、检查固件程序等

网友L:
之前串口通讯有问题吗?你这个超时设置的是不是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