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60的EPWM_ACC问题,如果前一次的脉冲没执行完

楼主(2023-11-20):
请问M460的EPWM_ACC问题,如果前一次的脉冲没执行完,下一次计算,又来了脉冲,需要立刻清除之前未走完的脉冲。这时候需要如何处理?

例如:
第一步,走10K脉冲,
第二步,根据计算,不管前一次是否执行完毕,立刻执行第二次的5K反向脉冲。
需要如何操作?

网友A(2024-01-06):
楼主说的是什么情况 什么叫没有走完啊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连接的这么紧凑呢

网友C:
如果没有执行完的话 两次的脉冲会不会发生混播的现象呢

网友D:
这个脉冲可以打断吗

网友E:
你加个DMA试试?

网友F:
正常来说,第一次脉冲没执行完成,不应该再来脉冲的啊

网友G:
你这逻辑我确实没咋理解,感觉是脉冲过快了?

网友H:
你可以把脉冲调节一下吧

网友I:
一般不都是顺序执行的么,不应该出现没执行完的现象吧

网友J:
你可以加个标记,没执行完成就不要来脉冲

网友K:
你的脉冲哪里来,是外部中断采集的吗?

网友L:
建议还是把你的代码贴出来,看看逻辑

网友M:
我觉得就加标记进行判断就好了

网友N:
你这就是平时发10K脉冲,如果有情况就发5KHz的反相脉冲?那就用标记做多好

网友O:
我觉得还是应该从源头进行处理比较好

网友P:
感觉这样的话 有时候会丢掉一些需要处理的脉冲

网友Q:
看一下代码

网友R: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处理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