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M18402Y Datasheet 是不是看NM1244 DS?

楼主(2023-11-20):
NM18402Y Datasheet 是不是看NM1244 DS?
没有单独DS?

网友A:
他家资料一直难找

网友B:
NM18402Y  (32-bit Arm® Cortex®-M0)
-        工作频率高达 60 MHz
-        内建 64 KB Flash、8 KB SRAM
-         工作电压:6 V 至 28 V
-        操作温度:-40゚C 至 105゚C
-        封装选择:QFN32
-         包含 UART、SPI、 I ^2C 、DMA、HDIV、PWM、ECAP、CCAP

网友B:
这个系列貌似不公开,你可以问问代理。

网友B:
本展品基于 NM18402Y Demo Board 做为开发平台,本晶片采用 NuMotor 系列 MCP 产品,合封 NM1244 微控制器与 NCT3620 闸极驱动器,闸极驱动输出至全桥电路,应用 ECAP 接收位置传感器回授讯号,并使用 SPI 接口连接 ARGB 灯条,进而达到同时可控制风扇也控制灯条的成果。
说明控制器就是NM1244,只不过两个芯片封装到了一起而已。

网友C:
找供应商问一下芯片型号呗

网友D:
这是一个组合芯片,看里面主控核心的资料就行了。

网友E:
这个是不是不公开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