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80的TRNG功能,如何使用外部晶振做时钟源?

楼主(2023-11-20):
请问M480的TRNG功能,如何使用外部晶振做时钟源?我做了一个PCB,上面没有32K晶振,貌似无法使用TRNG功能

网友A:
你外部都没用晶振怎么用外置晶振啊

网友B:
那就添加一个外部晶振啊,如果不想改版,直接飞线焊接一个。

网友C:
换一个不行吗。没明白,没有咋用

网友D:
TRNG應該是HCLK,不是用LXT

网友E:
将外部晶振连接到M480的相应引脚上。通常,晶振需要连接到芯片的时钟输入引脚。

网友F:
在软件中,您需要配置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

网友G:
直接焊引脚上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