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有4路DAC的MCU吗?以及如何利用DAC产生幅值、频率可变的sin波?

楼主(2023-11-20):
请问有4路DAC的MCU吗?以及如何利用DAC产生幅值、频率可变的sin波?

网友A:
4路DAC的比较少,主要还是用ADC。

网友B:
没听说,ADC不够用嘛?

网友C:
就取点然后输出出来呗

网友D:
4路DAC的MCU有是有,但新塘好像没有吧

网友D:
关于如何利用DAC产生幅值、频率可变的sin波,以下是基本步骤:

设置DAC的工作模式:首先需要设置DAC的工作模式为单缓冲模式,这样在一次更新后,输出信号就会立即更新。
设置DAC的输出值:然后需要设置DAC的输出值,这个输出值应该是你想要的sin波的幅度值。
设置DAC的更新速率:然后需要设置DAC的更新速率,这个速率决定了sin波的频率。
启动DAC:最后需要启动DAC,然后它就会开始输出你想要的幅值和频率的sin波了。

网友E:
M030G/M031G是4个DAC的单片机

网友F:
dac可以随便找个引脚用pwm模拟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M030G/M031G是4个DAC的单片机

没用,这几个芯片在新唐旗舰店都没卖

网友H:
sin波如何产生啊

网友I:
我觉得一般有两路的都算是不少的了

网友J:
拥有四路dac的单片机真的很少见 毕竟不是专业的做dac采集的芯片

网友K:
这个如果不是实时计算的话 就需要植入大量数据了

网友L:
4路应该很少 可以考虑专用的dac芯片

网友M:
4路的话够呛 但是想要幅值频率都变化 如果自己不写算法 就得使用专用芯片吧

网友N:
产生正弦波的方式和对正弦波的细腻的要求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