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直流通路

楼主(2023-11-20):
书中书加个电阻到地有了直流通路?这个直流信号不是被电容隔离了吗?

网友A:
考虑电容有直流电压的情况.或者运放输入有偏置电流的情况.

网友B:
人家说的很明白,是给运放提供直流通路,不是给你输入信号信号提供直流通路。
这是哪本书?运放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说成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显得很业余,你好放大器?

@xch :感谢老师指正
xch
“相”比较专业,“向”是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很明白,是给运放提供直流通路,不是给你输入信号信号提供直流通路。
这是哪本书?运放同向输入端 ...

明白了,谢谢指导。对,就是   你好,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