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M467的XOM使用方法?

楼主(2023-11-20):
请问M467的几个函数,该如何保护起来?

例如 函数
void fun1(void);
void fun2(void);
void fun3(void);

void fun4(void);
void fun5(void);
void fun6(void);

网友A:
禁用中断或者访问限制

网友B:
怎么保护啊?是不被其他函数调用吗

网友C:
不在其他地方调用不就行了

网友D:
什么意思

网友D:
没看懂这种操作方法。

网友E:
XOM是什么啊?

网友F:
是不允许别的函数调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