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唐官方开发板板载仿真器

楼主(2023-11-20):
请教:不同系列芯片,仿真器是否通用?
例如:M0系列开发板上的nu-link能否用来烧录MS51FB9AE?

网友A:
新唐NU-LINK 可以烧录8位 32位  M4 芯片的

网友B:
可以买JLINK啊

网友C:
新唐Nu-link烧录器可离线烧录新唐全系列N76E003/M0/M4单片机

网友D:
下载器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E:
用原厂的Nu-Link或者JLINK吧

网友F:
m0的话stlink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