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F411RE上的VCC和GND接入SPI的OLED排针问题

楼主(2023-11-20):
我买了块Nucleo-F411RE的开发板,还有一个未焊接,仅仅带排针的128 * 64的OLED屏幕,要使用SPI方式驱动OLED。

由于未焊接,所以用杜邦线连接开发板和OLED排针,但屏幕不亮,请问开发板如何给OLED供电和接地,以及如何排查不亮的问题?

注:我使用了CubeIDE调试,代码执行都是正确的,屏幕就是不亮,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如何排查问题。

网友A:
你给个OLED的电源就行了,用杜邦线接入呗

网友B:
这个电源不给的话,当然不会亮了啊,你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C:
你看看原理图,直接给接个电源上去呗

网友D:
注意OLED的电源需求啊,有的电源是需要3.3V有的是5V的

网友E:
就SPI几根线,你用杜邦线接一下就好了

网友F:
开发板上应该有对外输出的5V和GND吧

网友G:
代码执行正确?你是硬件仿真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H:
感觉你就是差个电源,接个5V和电源地接上去就好了

网友I:
不用排查啊,你给电源啊,你不是没给电么

网友J:
看看你咋接的,拍个照看看,感觉是你电路都没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