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 AD通道切换问题

楼主(2023-11-20):
ADC配置为外部触发转换每40us tiM1触发一次(周期不变),第一次转换通道依次为 3,4,8,9(ADC初始化设定好的),进入DMA传输完成中断,读出来的数据是对的,在中断中把ADC的通道更改为2,3,8,9,第二次进DMA中断时读出来的数据出现了错误,我是每进一次中断改一次ADC通道(更改的顺序为上面写的序列3,4,8,9改为2,3,8,9)。
通道8,9始终不变DMA数据也是正确的。但是前两个数据就不对了。
正确的:
       通道       数据       通道      数据
        3:      119      2         10
         4:      30        3        119
         8:     315       8        315
         9:     313       9        315

上面为同道序列固定时,不做切换时是正确的。

如果在中断中做上面两组序列切换,值就不对

错误的:
       通道       数据       通道      数据
          3:       10      2         119
         4:      30       3        119
         8:     315       8        315
         9:     313       9        315
通道2和3在切换时的值互换了,但是这分明是两次不同的转换。

void DMA_Conf(void)
   {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Data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1 Channel1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 DMA_IT_TC, ENABLE);

     /* Enable DMA1 channel1 IRQ Channel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网友A:
建议数据转换完成之后再切换通道

网友B:
听你的描述,感觉是转换过程中DMA也传输数据了

网友C:
其实你可以用ADC转换完之后,再触发DMA就好了

网友D:
你这就是转换的时候不对了啊,导致数据错乱了

网友E:
你转换的时候,加个小小的延时试试

网友F:
转换的时候是不是也触发DMA了?导致数据错了

网友G:
你ADC转换通道的时候,建议有点停顿,就应该没啥问题了

网友H:
前两个数据没对,后两个没换通道的都对了,那就是转换通道的事儿

网友I:
你不如ADC多路采集呢,也不用换通道了

网友J:
这是啥需求,AD还频繁切换通道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