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的串口收发数据出现丢失字节情况

楼主(2023-11-20):
STM32F4的串口全双工:为什么当USART6同时收发数据时接收数据有时会丢一两个字节?

网友A(2024-08-11):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C: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D: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E: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F: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G: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H: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