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FT5206驱动中断的驱动程序

楼主(2023-11-20):
我买了一块STM32F767的开发板,带7寸触摸屏。
触摸芯片是FT5206。例程里FT5206的驱动是查询方式,
不是中断方式。问了一下卖家,说是用中断方式读不到坐标数据。
请问大神,谁搞过FT5206中断的驱动程序,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就用查询模式呗,这种模式不好用吗?

网友B:
一般中断要是处理的话,需要配置成外部中断吧

网友C:
这改成中断方式应该没啥问题吧

网友D:
可能是卖家说的是对的,你就用查询方式吧

网友E:
我不理解,为啥中断方式查询不到坐标数据?

网友F:
是不是中断处理之后,被其他中断打断了啊?

网友G:
我觉得不在中断中处理,是因为在中断里处理数据容易超时

网友H:
网上我搜了一下,好像也是查询的方式比较多

网友I:
就将就用卖家提供的驱动吧,能用就行呗

网友J:
你自己试着修改一下中断方式呗,其实这俩改一下也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