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擦除flash的字节

楼主(2023-11-20):
查资料知道2553的flash分4段,每段64字节,共ABCD四段,其中“A 段包含校准数据。在复位之后,为A 段提供针对编程及擦除的保护。可以将其解锁,但如果需要器件专用的校准数据,应注意不要将该段擦除。”,现在想擦除掉,写入要存储的数据,可是怎么做呢?

网友A(2024-08-11):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B: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C: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

网友D: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E:
电流要增大

网友F: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G: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H: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I: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