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定时器的一种特殊PWM模式配置方法

楼主(2023-11-20):
用的是STM32f051,现在想要使用定时器的这一功能:定时器某一通道输出PWM,在PWM输出的期间,该通道的互补通道一直输出高电平;当该通道禁止PWM输出时,相应地该通道的互补通道输出低电平。st的能配置成这种模式吗? 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配置成互补?得看定时器1 是否支持了

网友B:
我记得F1是可以这么弄的,支持这种

网友C:
互补输出,没用过,感觉是可以吧

网友D:
感觉你根本没有使用互补特性。需求是你自己想象的?
原通道正常输出,互补通道输出高,应是可以的。将互补通道OC功能关闭,GPIO加上拉。
关闭原通道PWM输出,令互补输出0,也是可以,其实这时的互补通道就是个独立的通道,因为
原通道都禁用掉了。此时可以对这个互补通道单独配置。

网友E:
建议看看手册呗,手册至少会介绍是否支持互补输出的

网友F:
你用cubemx配置一下不就知道了,能就可以,不能就是不支持互补输出

网友G:
你这是想要驱动电机啊?

网友H:
如果这种需求,我建议你用现在新出的STM32G4,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I:
这应该是高级定时器支持的功能了

网友J:
ST可以配置这种模式的,直接用cubemx来配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