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库函数的函数为什么不能调用?

楼主(2023-11-20):
明明库函数有HAL_tiM_IC_Init(&IC_TimHandle)这个函数,为什么调用的时候说找不到,不知道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A:
头文件包含了吗?

网友B(2024-07-11):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C: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D: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E: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F: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G: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H: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I: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J: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K: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L(2024-08-15):
可能是你的HAL库版本不支持这个函数,或者该函数名有变动。

网友M:
包含的头文件不正确

网友N:
检查编译器是否有特定的优化或定义影响了代码的编译。有时,某些预处理器定义可能会影响HAL库中的宏定义或条件编译。

网友O:
没有添加文件路径

网友P:
头文件是不是没添加啊

网友Q:
检查你的工程是否包含了 HAL 库的源代码文件,stm32f4xx_hal_tim.c或对应的 HAL 定时器文件

网友F(2025-03-18):
试着全局搜索HAL_TIM_IC_Init,看看工程里有没有正确声明它,也可以加个extern试试能不能找到符号。

网友G:
你检查过工程的stm32fxx_hal_conf.h文件吗?可能是相关的HAL模块没有被使能。

网友B:
这个问题可能是头文件没包含完整,你试试#include "stm32fxx_hal_tim.h",看还能不能报错?

网友J:
你有没有在stm32fxx_hal_msp.c里初始化相关的时钟和引脚?有时候库函数找不到,可能是驱动没正确配置。

网友D:
你的HAL库是自己下载的吗?还是用CubeMX自动生成的?有时候手动添加库文件可能会有路径或者配置问题。

网友H:
HAL_TIM_IC_Init是不是打错了?我记得正确的函数是HAL_TIM_IC_Init(),检查一下函数名大小写和拼写?

网友K:
试试Ctrl+点击这个函数,看看IDE能不能跳转到定义,如果不能,可能是编译器没有正确索引HAL库。

网友E:
你用的是哪个系列的STM32?不同系列的HAL库可能会有些细微差异,确认下你的库版本匹配吗?

网友C:
你工程的Drivers/STM32Fxx_HAL_Driver文件夹里有tftim.c文件吗?可能编译的时候这个文件没有被正确加入工程。

网友I:
你的main.c里有调用HAL_Init()吗?有时候HAL库函数用不了,是因为HAL初始化没做好。

网友R(2025-11-06):
你的HAL库版本可能不支持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