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使用液晶屏幕有不用fsmc这个接口来做的吗

楼主(2023-11-20):
大家常用的方式都是fsmc ,论坛里有没有大神不用这个接口来做的呢,求助!

网友A:
那不是太多了么,主要是你得屏幕得支持FSMC才行,不然啥都白扯

网友B:
这得看是使用了啥屏,不是什么屏都支持FSMC的

网友C:
其实FSMC的本质就是刷内存的,不是专门驱动LCD的

网友D:
你这是接的啥屏幕啊?得看屏参数的奥

网友E:
不不不,常用的可能是SPI和I2C这种

网友F:
一般可以用模拟8080总线的方式,实现屏驱动

网友G:
我一般不爱用FSMC,因为这个占用的引脚比较多

网友H:
直接换个其他接口的不就行了么,也不是非要FSMC的

网友I:
要是驱动OLED的话,可以用I2C,这就用不了fsmc了

网友J:
要是并口屏,而且刷新率要求很高的,确实需要FSM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