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大家有遇到过使用HAL_TIM_PWM_STOP直接跳入硬件错误中断吗?

楼主(2023-11-20):
如题,硬件环境 STM32F072RB开发板

运行HAL_tiM_PWM_STOP(&htim2,TIM_Channel_1) ,在里面执行  TIM_CCxChannelCmd(htim->Instance, Channel, TIM_CCx_DISABLE)函数。在这函数里面的  /* Reset the CCxE Bit */  TIMx->CCER &= ~tmp;这行出错。

网友A:
进入到硬件中断了,估计是那个函数没初始化吧

网友B:
你用cubemx配置的?

网友C:
直接在好用的例程上修改多好啊,这问题还能少一些

网友D:
看你的意思估计是定时器函数你没初始化导致进入硬件中断了

网友E:
是不是这芯片不支持这个定时器2啊

网友F:
没遇到过,你定时器停止不得输入相应的定时器和通道么

网友G:
直接把IO关闭多好,就不向外输出了

网友H:
你还是仿真看看吧,是不是哪个函数没初始化,或者是初始化顺序不对

网友I:
这现象就是程序跑错了,硬件有些外设没执行,导致外设进入中断

网友J:
定时器停止的功能,你咋写的?也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