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板子蜂鸣器一直响

楼主(2023-11-20):
stm103的板子,蜂鸣器一直响,用串口,JTAG都下载不进程序,可以单步运行调试芯片没问题,但不能全速,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A(2024-07-11):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B: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C: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D: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E: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F: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G: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H: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I: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J: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K(2024-12-30):
使用万用表测试蜂鸣器连接的电路,检查是否有短路现象。

网友L:
检查程序中是否有持续触发蜂鸣器的代码,或者是否有未正确关闭的蜂鸣器控制逻辑。

网友M:
USB线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

网友N:
检查驱动安装是否有问题

网友O:
检查软件设置

楼主:
检查串口和JTAG接口是否连接正确,没有松动或损坏。

网友P:
可能是STM32F103芯片本身存在问题或已经损坏。

网友Q:
多半程序有问题

网友:
蜂鸣器是无源的吧?

网友F:
可能是你的程序跑飞了,先检查一下代码里有没有死循环或者错误的逻辑。

网友A:
会不会是蜂鸣器的引脚被设置成了输出高电平,试试调一下GPIO初始化代码?

网友I:
JTAG和串口都下载不进去程序,可能是芯片的Flash出了问题,尝试一下用STM32官方工具擦除一下Flash吧。

网友C:
单步调试可以,但全速运行不行,感觉像是晶振或者时钟配置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外部晶振的电路和代码里的时钟设置。

网友G:
确认一下你用的电源电压够不够稳定,供电问题也可能导致这些奇怪现象。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蜂鸣器那边的电路有短路或者接错了,量一下引脚电压看看正常不?

网友J:
看你描述的情况,像是复位电路有问题,试试换个芯片或者重新拉一下复位脚看看?

网友B:
蜂鸣器一直响的话,也可能是它默认状态就是拉低,你可以先把蜂鸣器控制的代码屏蔽掉测试一下。

网友H:
如果都检查过了,还是不行,建议把代码简化成最小可运行代码,逐步排查问题来源。

网友E:
用另一个STM32的板子试试同样的程序,看是代码问题还是硬件问题,排查范围会更清楚些。

网友R: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S:
芯片下载口重映射了没?

网友T:
变压器的次级侧也向负载供电。,

网友U:
当您需要在另一个pcb上安装单个模块板时,

网友V:
检查驱动程序安装是否有任何问题

网友W:
可能你的程序跑了。首先检查代码中的无限循环或错误逻辑。

网友X:
此时,共模电流将被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