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解stm32中断问题

楼主(2023-11-20):
最近学到stm32中断,产生了一个疑问。
请看:内核NVIC有中断使能寄存器,中断挂起寄存器。EXTI外设也有中断使能寄存器,中断挂起寄存器。为什么会有两组一样功能的寄存器?是否多余重复了?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寄存器地址都不一样,怎么理解为同一个寄存器呢??

楼主:
我并没有说是同一个寄存器,只是说两个寄存器功能相同,为什么要两个使能,两个挂起?

网友B:
估计是等级不一样吧

网友C:
有可能是因为等级和功能不一样,所以开了两个中断模块吧

网友D:
这作用不一样的,一个是对内核,一个是外设

网友E:
你可以看看手册的,手册估计会有写这俩中断的寄存器的区别吧

网友F:
NVIC中断使能寄存器用于控制中断的使能和禁止。每个中断通道都有一个对应的使能位,通过设置或清除这些使能位,可以启用或禁用相应的中断

网友G:
虽然这两组寄存器在功能上看起来相似,但它们的作用范围和使用方式是不同的。NVIC中断控制器主要用于处理内核中断,而EXTI外部中断控制器主要用于处理外部中断。

网友H:
这两组寄存器是针对不同类型的中断而设计的,它们在不同的模块中起到不同的作用,不是多余或重复的。

网友I:
NVIC中断挂起寄存器用于控制中断的挂起和解挂。每个中断通道都有一个对应的挂起位,通过设置或清除这些挂起位,可以挂起或解挂相应的中断

网友J(2023-12-20):
我觉得这俩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应该不算是多余吧

网友K:
我记得好像NVIC是针对指针啊,什么的,不过确实nvic是内核上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NVIC中断使能寄存器用于控制中断的使能和禁止。每个中断通道都有一个对应的使能位,通过设置或清除这些使能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虽然这两组寄存器在功能上看起来相似,但它们的作用范围和使用方式是不同的。NVIC中断控制器主要用于处理内 ...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