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Nucleo是否可以更换芯片?担心板载的调试器不支持

楼主(2023-11-20):
首先所有Nucleo的原理图PCB都一样从原理上讲是可以更换的,但是板载的STLINK除加了CDC串口外还加了U盘下载的功能,当单片机更换后其模拟的u盘是安原来的显示还是按连接的实际芯片显示?如果不同nucleo板上的调试器主控程序不同的话,换掉单片机就等于损失了一部分功能同时单独使用调试器时如果目标芯片与板载不同U盘模式也没法使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直接换芯片啊

网友B:
板载的调试器是可以随便支持ST的芯片的

网友C:
一般都是支持的,除非是你焊接效果不好,焊接失败了

网友D:
不会的,ST的调试器对自家的芯片兼容性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E:
对啊,从原理来说,只要引脚一样,电源功能等引脚版位都一样,就行

网友F:
其实nucleo一般就是对芯片进行评估的,所以换芯片也是正常的

网友G:
不建议换,因为很多芯片的电源引脚之类的都不是一样的,很容易损坏MCU的

网友H:
这个还没换过,不过不会出现板子调试器不支持芯片的情况的

网友I:
这都是调试器的功能,不是你换了的MCU的功能

网友J:
肯定是按现在的芯片进行显示啊,不会按照原来芯片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