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定时器频率捕获90-120K范围怎么降低误差?

楼主(2023-11-20):
STM32我定时器频率捕获90-120K范围,我测试100K频率误差418HZ,怎么降低误差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时钟源不够精确,可以尝试使用更高精度的时钟源,例如外部晶体振荡器或者时钟模块。

网友B:
优化代码

网友C:
检查硬件连接和电路设计,如果可能的话,使用专业的测试设备对硬件进行校准,以确保其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D:
检查定时器的配置参数,如预分频器、比较值等,以确保它们能够准确匹配所需的频率。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以降低误差。

网友E:
增加缓冲区

网友F:
使用更高精度的时钟源

网友G:
对定时器进行校准可以帮助减小误差。可以通过测量实际输出频率与期望频率之间的差异,并根据差异进行校准。

网友H:
考虑使用更精确的定时器模式

网友I:
某些定时器模式可能比其他模式更适合精确的频率捕获。例如,使用输入捕获模式而不是普通的定时模式,可以提高精度。

网友J:
一些微控制器可能提供硬件辅助功能,如硬件定时器或捕获比较器,可以帮助提高频率捕获的精度。

网友K:
不应该啊,误差怎么会这么大?

网友L:
通过调整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计数器值,可以使定时器的计数周期更接近目标频率,从而减小误差。

网友M:
你这是用环境是不是有啥干扰啊?

网友N:
换个高频MCU ?好像能行吧

网友O:
调整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计数器值也许会改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