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STM32F051有CAN功能吗?

楼主(2023-11-20):
STM32F051 有CAN功能吗,用不了

网友A:
你用的F051什么封装的啊?

网友B:
你用ST出的软件,finder这个,自己查查

网友C:
这不都在手册里么,还问啊

网友D:
一般是没有can的,但具体还要看你芯片的具体型号

网友E:
没有,F051我看是没有can功能

网友F:
你想要用can的话,可以考虑ST的F103啊

网友G:
这051是低功耗功能的吧,我看是不支持can的啊

网友H:
为啥选择这阉割芯片还要玩can啊

网友I:
没有can,这芯片不支持can

网友J:
我看有个F091的支持can,楼主可以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