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DMA问题求教

楼主(2023-11-20):
请教一个DMA的问题:我使用外部中断触发置标志位,while里根据标志位开启ADC+DMA,并且关灯,而DMA中断里点灯。
经过示波器查看,发现点灯比中断时延13us,而我设置的DMA采集缓存是150us的数据点数。难道13us,DMA就采样完成了了,进入DMA中断里?这和DMA产生中断的理念不符啊。。。——凌乱了。。。求解惑此现象。

外部中断每秒一次。

补充说明:我的DMA使用是正常的,但产品对延时要求高,需要测出DMA采样的延时,包括ADC上电稳定的时间差和漂移时间。这方面的测试样例网上很少。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0, DMA_FLAG_TCIF0)==SET)
    {
        GPIOD->BSRRL = GPIO_Pin_14;
        //清除全部中断标志。如果关闭ADC和DMA,还是否需要清标志位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 DMA_FLAG_TCIF0);

        DMA_Cmd(DMA2_Stream0, DISABLE);

        // Disable ADC3 ,ADC断电,等待中断触发再上电。
        ADC_Cmd(ADC3, DISABLE);
    }
}

while (1)
    {
        //GPIOD->BSRRL = GPIO_Pin_14;
        GPIOD->BSRRH = GPIO_Pin_14;
        //GPIOD->BSRRL = GPIO_Pin_14;
        GPIOD->BSRRH = GPIO_Pin_14;

        /******Pa4外部中断************/
        if(EXti_Pa5Flag)
        {
            ADC_Cmd(ADC3, ENABLE);

            ADC3_CH11_DMA_Config();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3);

             EXTI_Pa5Flag = 0;
        }

//DMA的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3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3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3_RAM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网友A:
你不能再DMA里操作点灯功能啊,这肯定不准确的

网友B:
对的,DMA不占用CPU的资源,所以比较快

网友C:
可能是你程序里还有其他功能延时了中断

网友D:
对的,会乱,你还是再主函数里运行点灯功能就好了,DMA只处理标记和数据

网友E:
一般ADC+DMA不就是单纯转换数据和交互数据么,咋还在里面做点灯功能呢

网友F:
你在中断里一般就是修改状态标记,不适合做其他的

网友G:
延时13微妙都在意啊?你们这逻辑对时序要求这么严格

网友H:
反正不建议在DMA里做点灯操作,这样不合理

网友I:
那你改个灯的状态就好了,没必要直接点灯啊

网友J:
正常来说DMA的速度会很快,不受CPU的资源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