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烧录的时候出现internal command error,弄了好久没解决

楼主(2023-11-20):
STM32F407烧录的时候出现internal command error,弄了好久没解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用的是KEIL直接用STLINK下载。都配置好了。结果就是提示internal command error.网上说是按住复位键在烧录,我试了还是没用,所以来求助一下

网友A:
内部命令错误,说实话,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B:
你换一块板子也是这样么?

网友C:
我觉得可以试试用jlink解锁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一般就是连接失败,芯片锁上了会引起这样

网友E:
你换个STlink吧,估计是仿真器也不是很好用

网友F:
你之前烧录成功过么?

网友G:
按住复位键的话比较麻烦,你可以接复位引脚到仿真器上

网友H:
直接换个板子得了,证明是板子的问题,而不是环境的问题

网友I:
网上教的按住复位键,烧录的那一刻再松开,其实这是保证芯片没锁

网友J:
你用ISP的方式烧录一下试试,也许是OK的,之后再用STlink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