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程序在FLASH中分区运行

楼主(2023-11-20):
有个项目用STM32F407,我公司做一部分功能A,客户做一部分功能B,保密起见我们不想把A的源程序或者.O文件给客户,能否把A功能预先烧录到0X8000000~0X8006000中,客户的程序在0X8006000之后,但AB连个程序要能轮流运行,并且B和A有交互数据。这个能否实现?

网友A:
不能,这种咋执行啊,而且还有交互数据呢

网友B:
其实你们一方可以做个lib封装库,直接把你的程序封装成库,让其调用

网友C:
这个你得逻辑不合适吧,基本上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D:
我觉得是不行,不如封装lib比较简单

网友E:
这你不愿意,你需要保密,让对方开源不就好啦,哈哈

网友F:
一般是不行,主要你是2个功能合成一个程序,而不是2段程序交互执行

网友G:
不可以的,你得轮流执行也得跳转到对方,对方再跳转到你这儿,不合适

网友H:
封装成库吧,直接能用,还不泄密

网友I:
正常你做好API,让对方调用多好啊

网友J:
我看你的方案不行,你可以把你得程序做成boot,让对方程序是应用,这样才有可能和你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