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7VCT6串口发送数据乱码

楼主(2023-11-20):
如题。用STM32F107VCT6做一个工程,结果测试串口的时候发现 串口1发送数据乱码 ,发送0xaa,结果变成0xed。而且串口3也发送不出来数据,求助。

系统配置如下:
外部晶振 8MHZ
串口1: PA9.PA10
串口3D8,PD9
下面是工程文件,求大牛指点啊,卡了1天多了~

网友A:
可能是波特率设置不正确

网友B:
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设置不正确也会影响数据的传输。如果设置不正确,接收端可能会解析错误的数据。检查并确保这些设置正确。

网友C:
大概率是波特率设置错了吧

网友D:
你的串口配置怎么弄得,波特率设置是多少

网友E:
你看看程序内部的采用的时钟配置是啥

网友F:
感觉你直接用个官方的例程来修改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网友G:
这看你说乱码,第一件事就看看波特率,然后再看看起始位,停止位这种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H:
你这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I(2023-12-20):
串口3发不出数据可能是程序配置不对,串口1发送数据是正常的,但你要看看时钟频率之类的

网友J:
大部分都是你的晶振配置,比如107可能用的是16M晶振,你却用的8M的,实际程序也能跑,但时钟就不对了

网友K:
直接用cubemx来配置一下吧,直接可视化,还比较简单

网友L:
串口3没数据发送的话,你用示波器抓一下,看看是否有信号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