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552/CH554开发USB应用是免开发的吗?

楼主(2023-11-20):
CH552/CH554开发USB应用时,是不是直接加载官方驱动就可以直接实现,还是像普通MCU一样需要根据库函数自行开发

网友A:
本身是MCU,实现好了底层收发函数,使用库函数开发,可以描述下您的产品应用需求,如果不想自行开发,可以考虑使用沁恒的一些接口芯片实现,比如U盘类CH37X,键鼠类CH9329/9350,USB转串类CH34X等等之类的。

网友B(2024-07-01):
我理解的是需要根据库函数进行配置的

网友C:
其实你所谓的驱动就是描述符之类的,这些是需要自己配置好的

网友D:
不能是免开发,不过有些demo可以用,也可以移植,这种也算是免开发了吧

网友E:
大概是还需要用函数来自己编写的吧

网友F:
你想用USB实现啥功能?

网友G:
我觉得不能免开发,而且也不能加载官方驱动就直接使用的啊

网友H:
如果你要是做个类似于键盘的东西,可以用HID驱动,比较好

网友I:
一般都是有驱动的,所谓免驱也是驱动嵌入到电脑系统里了这种

网友J:
其实可以用CH552模拟个CH340玩玩

网友K:
一般是加载官方驱动就能实现的,不过你想实现啥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