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内存泄漏调试案例

楼主(2023-11-20):
问题背景
硬件:R128 软件:FreeRTOS + rtplayer_test(Cedarx)+ AudioSystem
问题复现
复现步骤:
  • rtplayer_test /data/boot.mp3
  • 串口输入"l", 循环播放
  • 串口输入"b" , 播放器后台执行
具体表现
rtplayer_test 循环播放老化音频十几分钟后,音乐停止播放,报错如下:
问题分析
  • 根据上面报错的log,播放停止时,系统内存不足;在老化过程中出现的内存不足,一般是某处存在内存泄漏
  • reboot重启,重新执行老化播放流程,串口执行free命令,观察内存的剩余情况:

首次播放时的内存: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c906>free==> Round [1] <==Total Heap Size :  1907128 Bytes    ( 1862 KB)           Free :   547632 Bytes    (  534 KB)       Min Free :   536208 Bytes    (  523 KB)      List Task MIN Free Stack(unit: word)Task          State  Priority  Stack      #************************************************Name            State   Pri     HWM     Idx     StkCur          StkBotadb-shell       X       4       394     44      0x87233a0       0x8722650AudioDecode     R       4       3872    49      0x874d2c0       0x87459c0IDLE            R       0       52      2       0x863dfe0       0x863de40tcpip           B       3       470     12      0x8677ae0       0x8676c30Demux           B       6       3126    47      0x87333a0       0x872b960usb-hardware-sc B       6       8018    14      0x871a3a0       0x870a630adbd-input      B       5       900     24      0x876eb90       0x876cec0amp-admin       B       6       4002    11      0x8675ab0       0x866dda0AudioMT2pb      B       4       3882    52      0x8779be0       0x8772050AudioRender     B       6       3350    50      0x8756950       0x874ed30amp-ser2        B       6       4006    8       0x865d830       0x8655b00amp-ser3        B       6       4006    9       0x8665910       0x865dbe0amp-ser4        B       6       4006    10      0x866d9f0       0x8665cc0hub-main-thread B       6       8082    13      0x870a2b0       0x86fa620adbd-shell-ser- B       4       906     45      0x8726330       0x8724660XPlayer         B       4       3912    48      0x8744e10       0x873d220AudioMT2        B       4       1907    18      0x873cb00       0x8738e10RTplayerThread  B       4       3989    51      0x876a630       0x8762980CLI             B       6       3772    15      0x8722060       0x871a640Tmr Svc         B       6       374     3       0x863f070       0x863e320amp-send-task   B       6       930     4       0x8642db0       0x8641070amp-recv-task   B       6       924     5       0x8644e90       0x8643150adbd-output     B       5       843     25      0x8770cd0       0x876f060adb-event       B       5       894     46      0x872a300       0x87286d0amp-ser0        B       6       4006    6       0x864d670       0x8645940amp-ser1        B       6       4006    7       0x8655750       0x864da20
播放几次后的内存情况: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c906>free==> Round [1] <==Total Heap Size :  1907128 Bytes    ( 1862 KB)           Free :   456992 Bytes    (  446 KB)       Min Free :   453440 Bytes    (  442 KB)      List Task MIN Free Stack(unit: word)Task          State  Priority  Stack      #************************************************Name            State   Pri     HWM     Idx     StkCur          StkBotadb-shell       X       4       394     44      0x87235b0       0x8722650AudioDecode     R       4       3872    49      0x874d5e0       0x87459c0IDLE            R       0       52      2       0x863dfe0       0x863de40tcpip           B       3       458     12      0x8677ae0       0x8676c30usb-hardware-sc B       6       8018    14      0x871a3a0       0x870a630adbd-input      B       5       900     24      0x876eb90       0x876cec0amp-admin       B       6       4002    11      0x8675ab0       0x866dda0AudioMT2pb      B       4       3882    52      0x8779be0       0x8772050AudioRender     B       6       3350    50      0x8756950       0x874ed30CLI             B       6       3772    15      0x8722060       0x871a640Tmr Svc         B       6       374     3       0x863f070       0x863e320amp-ser0        B       6       4006    6       0x864d670       0x8645940amp-ser1        B       6       4006    7       0x8655750       0x864da20amp-ser2        B       6       4006    8       0x865d830       0x8655b00amp-ser3        B       6       4006    9       0x8665910       0x865dbe0amp-ser4        B       6       4006    10      0x866d9f0       0x8665cc0hub-main-thread B       6       8082    13      0x870a2b0       0x86fa620XPlayer         B       4       3912    48      0x8744e10       0x873d220AudioMT2        B       4       1907    18      0x873cb00       0x8738e10adbd-output     B       5       843     25      0x8770cd0       0x876f060amp-recv-task   B       6       924     5       0x8644e90       0x8643150Demux           B       6       3126    47      0x8733150       0x872b960amp-send-task   B       6       924     4       0x8642db0       0x8641070adb-event       B       5       890     46      0x872a2a0       0x87286d0adbd-shell-ser- B       4       906     45      0x8726330       0x8724660RTplayerThread  B       4       3989    51      0x876a630       0x8762980
观察Free项的剩余内存,可发现在老化播放过程中,内存不断减少,存在泄漏。
泄漏点定位
可借助memleak工具,定位内存泄漏处。mrtos menuconfig选上memleak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System components                                                                     -> aw components                                                                           -> Memleak Components Support
  • Tina RTOS Memleak                    # 使能内存泄露分析工具    (16)  Tina RTOS Memleak Backtrace Level  # 内存泄露分析栈回溯层数                     [ ]   Tina RTOS Double Free Check
    memleak用法如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作用:内存泄露分析用法:memleak 1 使能内存泄露分析,记录所有内存块申请、释放信息memleak 0 关闭内存泄露分析,删除所有内存块的申请、释放信息memleak 1 thread_name1 thread_name2 使能内存泄露分析,记录指定任务的内存块申请、释放信息
    串口执行memleak 1
    音频老化测试(参考复现步骤),音频播放几次后,执行rtpc q 命令退出播放
    串口执行memleak 0
    关闭内存泄露检测时,会打印可疑的内存泄露点及其回溯信息;
    有两个地方: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007: ptr = 0x08760960, size = 0x00000f00, thread = AudioRender        backtrace : 0x08336AEE        backtrace : 0x08336B46        backtrace : 0x08396D52        backtrace : 0x084B025E        backtrace : 0x08446856        backtrace : 0x084496C6    008: ptr = 0x0875f990, size = 0x00000f00, thread = AudioRender        backtrace : 0x08336AEE        backtrace : 0x08336B46        backtrace : 0x0839757E        backtrace : 0x084B025E        backtrace : 0x08446856        backtrace : 0x084496C6
    callstack 回溯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pvPortMalloc at /workspace/freertos/r128/test_0624_rtplayer/rtos-dev/lichee/rtos/kernel/FreeRTOS-orig/Source/portable/MemMang/heap_4.c:658pvPortCalloc at /workspace/freertos/r128/test_0624_rtplayer/rtos-dev/lichee/rtos/kernel/FreeRTOS-orig/Source/portable/MemMang/heap_4.c:577softvol_ap_update_mode at /workspace/freertos/r128/test_0624_rtplayer/rtos-dev/lichee/rtos/components/common/aw/AudioSystem/audio_plugin/softvolume.c:250_AudioTrackStart at //workspace/rtos-r128/lichee/rtos/components/common/aw/AudioSystem/AudioTrack.c:163RTSoundDeviceStart at /workspace/codec_lib/cedarx_rtos/temp/rtos_cedarx/cedarx/rtos_out/libcore/playback/src/rtosSoundControl.c:766startSoundDevice at /workspace/codec_lib/cedarx_rtos/temp/rtos_cedarx/cedarx/rtos_out/libcore/playback/src/audioRenderComponent.c:800 (inlined by) doRender at /workspace/codec_lib/cedarx_rtos/temp/rtos_cedarx/cedarx/rtos_out/libcore/playback/src/audioRenderComponent.c:942 (inlined by) doRender at /workspace/codec_lib/cedarx_rtos/temp/rtos_cedarx/cedarx/rtos_out/libcore/playback/src/audioRenderComponent.c:898
    通过回溯信息,发现在resample_ap_update_mode处产生了内存泄漏。
    根本原因
    播放器老化过程中,只调用AudioTrackCreate一次,循环播放时会多次调用_AudioTrackStart,最后退出播放才调用AudioTrackDestroy销毁;所以softvol_ap_update_mode这里,老化过程会多次调用到,会有多次分配,但只在退出时AudioTrackDestroy里才销毁。
    解决方法
    只在AudioTrackCreateWithStream时创建一次,AudioTrackDestroy,测试10小时左右未出现内存泄漏

  • 使用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