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的二极管丝印找器件型号

楼主(2023-11-20):
如图,看到一块板上用了两颗ON的二极管,一个丝印是C18 B14,另一个是C45 150A,封装都是SMB,有哪位知道这两颗料分别是什么型号

网友A:
https://s.taobao.com/search?q=%E ... .item&ssid=s5-e

网友B:
淘宝搜一下试试,或者嘉立创里搜

网友C:
C18和C45是批次码,B14和150A是组装码,第一颗楼上大哥发的型号也是符合的,但是我推荐MBRS140T3G(ON)货多价格好,对的上丝印封装,第二颗我猜是P6SMB150AT3G(ON),符合条件的小管子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