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437VM启动时运行到时钟配置卡死

楼主:
1.这是报的错误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1)
  {
  }
}

来自 2楼

楼主(2023-11-20):
这个项目天天在维护,今天突然就报错了,时钟配置那些从来没动过的,就在下面这个位置就报错了。回退到两个星期前的正常版本也是这个问题,是mcu出错了吗?

网友A:
外部高速晶振是8M吗?如果不是则可能超频了,应该使用时钟配置工具重新配置。下载链接如下
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