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egawin芯片主要用的是什么内核?

楼主(2023-11-20):
Megawin芯片主要用的是什么内核?有无线通信的芯片吗?

网友A:
ARM Cortex系列的内核。

网友B:
还是ARM Coretx M系列的内核。

网友C:
不太清楚

网友D:
8051内核提供了基本的微控制器功能

网友E:
查阅Megawin的产品手册

网友F:
使用8051内核。

网友G:
Megawin芯片主要用的是Arm Cortex-M内核

网友H:
有其他类型的微控制器内核

网友I:
主要使用的是ARM Cortex-M系列内核。

网友J:
Megawin芯片主要采用的是ARM Cortex-M3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