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WM的DMA模式开启电平可能会不一致

楼主(2023-11-20):
PWM的DMA模式开启电平可能会不一致。
不停的开关开关,就会导致电平反向,大家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A:
你可能需要调整PWM信号的边沿触发方式。

网友B:
优化DMA配置,检查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源和目标地址,检查是否使用了正确的传输计数和传输大小等。

网友C:
没听说过啊,这是跑飞了?

网友D:
你好像得做个PWM的触发模式吧

网友E:
这是PWM实现输出用DMA搬运呢?

网友F:
建议你DMA搬运完事儿在PWM继续触发,这种流程可能会好点

网友G:
是不是你的DMA配置的缓冲区不太对?

网友H:
一般来说不应该会这样啊,你的代码咋写的?能把这部分发出来看看么

网友I:
感觉是因为你的PWM和DMA没有同步操作,导致这样的

网友J(2023-12-20):
你试试PWM触发DMA,然后估计会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K:
好像会这样,就是不停地使能PWM好像是这样

网友L:
那你就不用DMA呗,既然用不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