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RS232是不是需要外加一个芯片?

楼主(2023-11-20):
串口的TTL和RS232不能互相通信,想要他们互相通信应该怎么做?

网友A:
这不是正常的么,这是因为电平不一样啊

网友B:
你电平转换一下就好了,弄个ttl转换232的

网友C:
一般来说是需要做电平转换才行

网友D:
现在还有用232的通讯啊,多麻烦,你直接用TTL多好

网友E:
可以用RS232芯片,这是TTL转换232的芯片,直接加个它就行了

网友F:
需要转换电平啊,TTL是高低电平,但232是正负电平的

网友G(2023-12-20):
网上搜一下,232的电路就好了,就是TTL转换232的电路

网友H:
互相通讯就要加转换的,不能直接接入,容易烧坏单片机的

网友I:
我是一般用max2323,这款芯片支持TTL转换232

网友J:
弄个转换芯片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么,找个232的芯片加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