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超贵20位DAC芯片AD5791输出一直为0,寄存器读写正常,太难道搞了,有用过的大拿给指点一下!

楼主(2023-11-20):
正品AD5791,电路按照手册图配置,软件时序限制控制寄存器配置后读出也正确,就是输出一直为0,搞不定啊!大拿看到给指点一下,谢谢!

图中基准可以选择正负10.5V或者正负5.2V,现在是用的正负10.5V,电压和基准都测了正确,接口用的STM32控制/

初始化用的是同步更新DAC方式,异步更新也试了没有效果;
控制寄存器测试过写入和回读是正确的,说明SPI时序是正确的;
现在控制寄存器是写入的0x332,按照手册说写入后DAC输出会是-10.5V,但是现在是0V,而且写入后面的3个数据也还是0V

搞过的大拿给指点一下,谢谢!

@xch :已经更新了SPI部分说明,麻烦再看看哪里还有问题
@chenyong123 :已经更新了SPI说明,麻烦再看看还有啥问题!
@xch :是的,从他的代码看,没有SYNC使能输出的波形,
xch
LDAC 和 SYNC 操作有误。

楼主:
这个是DAC寄存器同步更新或者异步更新方式,这个测试过了没有效果!

楼主:
这里补充一个SPI读写时序,这个操作是需要用到SYNC信号使能的;
在寄存器操作函数AD5791_Reg_Write中,调用了SPI读写时序操作,因为上面已经说明了寄存器写入和回读是正确的,所以没有特别说明SYNC信号特征;

目前使用的是同步DAC模式;

SCLK_HI和SYNC_HI交换位置,并在中间加适当延时,如果还不行,就找个逻辑分析仪观察波形是否和官方时序图一样,没有逻辑仪就上示波器。
xch
所有信号的电平变化均应当在SCLK= 0时进行,包括SDin、SYNC。 你这段操作代码还有BUG。

网友A:
我基本同意地板位的看法,
按说这是件很简单的事,现在问题就集中在 LDAC 和 SYNC 上。

不行就上示波器,看看波形和手册是否一致,一些延时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同意地板位的看法,
按说这是件很简单的事,现在问题就集中在 LDAC 和 SYNC 上。

地板位?
这个芯片鬼的很,时序肯定是没问题的,ADI中国技术支持也不给解决问题!
这个应该用过的知道有啥秘诀!

网友B:
这种问题很好解决啊,架个逻辑分析仪,看看控制时序和数据手册上的有没有区别。简单的看了下控制时序,LDAC是不是要在数据传递完之后有一个高电平变低再变高的过程,没记错这个应该是将数据写入寄存器,以前玩过的DAC有类似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很好解决啊,架个逻辑分析仪,看看控制时序和数据手册上的有没有区别。简单的看了下控制时序,LDAC ...

这个DAC的更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LDAC持续低,然后直接写寄存器就可以,我用的这种,另外一种就是LDAC持续高,再写完寄存器后再把LDAC给低一段时间后再恢复高,两种都不行

楼主:
顶一下等大佬

楼主:
这个时序图有些乱,目前SYNC只有写入寄存器时是低,其它时间是高,类似CS功能;

DAC功能加载也很简单,两种方式,同步或者异步,完全很简单的说明,可是和自己手册的时序图对照不上

楼主:
顶一下,有人能看出来这个时序是哪个SPI模式吗

网友C(2025-08-08):
大佬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寄存器读写都正常,但输出的值一直不变,想问下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