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基于HAL库) 硬件IIC读写任意AT24CXX芯片

楼主(2023-11-20):
HAL任意AT24Cxx芯片读写:

原理我就不讲了,直接实操:
一、配置
1、使用STM32CUBEMX进行引脚配置,IIC配置如下,切记IIC频率不能大于该从机芯片支持最高通信频率:

楼主:
2、利用串口进行数据查看,串口配置如下:

楼主:
3、时钟我们选择最高72MHZ,这里没有硬性要求都可以。

楼主:
4、配置完成,生成keil工程代码即可。

到此配置完成。

楼主:
二、代码
编写驱动文件:
24CXX.c文件代码如下:
#include "24cxx.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i2c.h"
//初始化IIC接口

#define AT24CXX_HANDLE        (&hi2c1)        //IIC接口
#define AT24C_DEV_ADDR  (0XA0) //设备地址

void AT24CXX_Init(void)
{
        //IIC_Init();//IIC初始化
        AT24CXX_Check();
}

/*****************************************
函数名:void AT24CXX_Write(uint16_t WriteAddr,uint8_t *pBuffer,uint16_t NumToWrite)
参数:WriteAddr :要写入数据的地址  pBuffer:要写入的数据的首地址 NumToWrite:要写入数据的长度
功能描述: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多个字节数据
返回值:无
*****************************************/
void AT24CXX_Write(uint16_t WriteAddr,uint8_t *pBuffer,uint16_t NumToWrite)
{
        if(EE_TYPE < AT24C16)
                HAL_I2C_Mem_Write(AT24CXX_HANDLE,AT24C_DEV_ADDR,WriteAddr,I2C_MEMADD_SIZE_8BIT,pBuffer,NumToWrite,HAL_MAX_DELAY);
        else
                HAL_I2C_Mem_Write(AT24CXX_HANDLE,AT24C_DEV_ADDR,WriteAddr,I2C_MEMADD_SIZE_16BIT,pBuffer,NumToWrite,HAL_MAX_DELAY);
}
/*****************************************
函数名:AT24CXX_Read(uint16_t ReadAddr,uint8_t *pBuffer,uint16_t NumToRead)
参数: ReadAddr:要读取数据的地址 pBuffer:回填数据首地址 NumToRead:数据长度
功能描述: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取多个个字节数据
返回值:无
*****************************************/
void AT24CXX_Read(uint16_t ReadAddr,uint8_t *pBuffer,uint16_t NumToRead)
{
        if(EE_TYPE < AT24C16)
                HAL_I2C_Mem_Read(AT24CXX_HANDLE,AT24C_DEV_ADDR,ReadAddr,I2C_MEMADD_SIZE_8BIT,pBuffer,NumToRead,HAL_MAX_DELAY);
        else
                HAL_I2C_Mem_Read(AT24CXX_HANDLE,AT24C_DEV_ADDR,ReadAddr,I2C_MEMADD_SIZE_16BIT,pBuffer,NumToRead,HAL_MAX_DELAY);
}
/*****************************************
函数名:uint8_t AT24CXX_Check(void)
参数:无
功能描述:检查AT24CXX是否正常,这里用了24XX的最后一个地址(255)来存储标志字.如果用其他24C系列,这个地址要修改
返回值:检测成功返回0 失败返回1
*****************************************/
uint8_t AT24CXX_Check(void)
{
        uint8_t temp;
        uint8_t data = 0XAB;
        AT24CXX_Read(EE_TYPE,&temp,1);//避免每次开机都写AT24CXX
        if(temp != 0XAB)
                return 1;
        else//排除第一次初始化的情况
        {
                AT24CXX_Write(EE_TYPE,&data,1);
            AT24CXX_Read(EE_TYPE,&temp,1);;
                if(temp != 0XAB)
                        return 1;
        }
        return 0;
}

楼主:
HAL_24CXX.c文件代码如下:
#ifndef AT24CXX_H__
#define AT24CXX_H__
/*****************************************
                                                本驱动文件仅适配HAL库版本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链接HAL库

#define AT24C01                127
#define AT24C02                255
#define AT24C04                511
#define AT24C08                1023
#define AT24C16                2047
#define AT24C32                4095
#define AT24C64          8191
#define AT24C128        16383
#define AT24C256        32767
//我使用的是AT24C02
#define EE_TYPE AT24C02

void AT24CXX_Init(void);

void AT24CXX_Write(uint16_t WriteAddr,uint8_t *pBuffer,uint16_t NumToWrite);

void AT24CXX_Read(uint16_t ReadAddr,uint8_t *pBuffer,uint16_t NumToRead);

uint8_t AT24CXX_Check(void);

#endif

楼主:
三、示例演示:
代码如下: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2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i2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HAL_24cxx.h"
#include <stdio.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
函数名:
参数:无
功能描述:printf输出重定向到串口1
返回值:
*****************************************/
int fputc(int ch,FILE *f){
uint8_t temp[1]={ch};
HAL_UART_Transmit(&huart1,temp,1,2);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buff[6];
        bool res;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I2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printf("测试程序开始\r\n");

        res = AT24CXX_Check();
        if(!res)
        {
                printf("AT24CXX OK!\r\n");
        }
        else
        {
                printf("AT24CXX ERROR!\r\n");
        }
        HAL_Delay(1000);
        AT24CXX_Write(0,(uint8_t *)"hello",5);

        AT24CXX_Read(0,buff,5);

        printf("buff:%s\r\n",buff);

        printf("测试程序结束\r\n");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楼主:
最终效果如下:

测试成功,本次分享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