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_CUBE_IDE_工程的导入和导出

楼主(2023-11-20):
STM32_CUBE_IDE_工程的导入和导出

1、我们写好了代码想要上传到代码仓库共享给别人怎么办,就需要先导出工程再上传而不能直接将工程代码直接上传
2、导出工程
3、上传到码云仓库
4、导入之前导出的工程

导出工程

导出的文件夹需要上传到码云以便于分享给别人(详情请见gitee使用专栏)

楼主:
导入之前导出的工程或者是将码云仓库克隆下来添加到工程

网友A(2024-07-11):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B: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C: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D: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E: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F: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G: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H: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