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stm32f767)添加DSP库

楼主(2023-11-20):
使用DSP库,建议开启硬件FPU模块。

STM32CubeIDE中与两个宏定义有关__FPU_PRESENT和__FPU_USED。默认应该是开启的。

楼主:
如果没开启,可以按下面的步骤开启。

楼主:
二,添加DSP库文件。
按参考博客中的方法,找到需要添加的库文件,

楼主:
我的电脑中的文件位置如下:

文件准备好之后,就是在IDE中设置

楼主:
添加头文件夹

楼主:
添加库文件夹

楼主:
,添加库
这里有三个库

楼主:
库说明参考 原子手册说明,stm32f767这里选择arm_cortexM7lfdp_math**

楼主:
****** 特别注意:这里添加的库,要去掉“lib”前缀,不要扩展名,并且添加的时候不要有文件路径,只保留库文件名。正确的如下图

楼主:
这里我遇到了一些问题,一般我们这样添加之后,会带有路径

楼主:
如果带有路径的话就会报错

楼主:
解决方法是对这个库文件,重新编辑edit ,只保留库名

楼主:
使用IDE进行全局宏定义
在Symbols中添加宏定义 ARM_MATH_CM7 告诉DSP库使用的arm内核类型。__FPU_PRESENT头文件里面已经定义,但是这里不定义好像报错,需要在这里定义一下,编译之后,IDE报重复定义警告,可以忽略,或者在文件中注释掉。

楼主:
函数测试
1,添加头文件

#include "arm_math.h"

楼主:
测试代码

float data;

data = arm_sin_f32(3.1415926/6);                //对sin(PI/6 = 30�?)正弦值,求浮点�?�,理论上

printf("sin=%.2f\r\n",data);

楼主:
串口工具打印输出结果

网友A:
确实DSP计算功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