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浮点运算单元(FPU)和DSP库使用

楼主(2023-11-20):
浮点运算单元(FPU)
针对M4往上内核的芯片都具有FPU浮点运算单元。可以加快浮点数的运算速度。

1.1 所用硬件
硬件:STM32F401CCU6系统板(淘宝十几块钱一个系统板)。
软件:CubeMX、Keil(5.38,建议使用新版本的,对于宏定义没有的部分会有灰色提示)。

1.2 配置FPU
首先打开system_stm32f4xx.c可以看到,在系统初始化函数中,需要有

__FPU_PRESENT == 1
__FPU_USED ==1
需要有这两个定义才可以配置。
————————————————

楼主:
而在这个文件中引用了头文件:stm32f4xx.h

楼主:
在stm32f4xx.h中引用了stm32f401xc.h

楼主:
在stm32f401xc.h中已经对 __FPU_PRESENT == 1 定义过了。

楼主:
然后就差 __FPU_USED ==1 了。
打开core_cm4.h,可以看到,默认 __FPU_USED 是为0的。
显然,这里是因为没有定义 __TARGET_FPU_VFP,所以下面的没有打开。

楼主:
因此,定义上就可以了。点击魔术棒,添加上如下定义:,__TARGET_FPU_VFP。(注意:是有个逗号和前面分开的)。然后点OK。

楼主:
如果有的是因为 __CC_ARM 没有定义的话, 那就也添加上去就好了。

楼主:
然后再次看就发现,__FPU_PRESENT == 1前面不是已经有了吗,为什么这里还是灰色的。
那是因为在这个文件中并没有包含定义__FPU_PRESENT的文件。

楼主:
解决方法1(修改文件的方法都不建议):在这个文件中引用 定义有__FPU_PRESENT的文件。如下图。

楼主:
解决方法2:把__FPU_PRESENT=1U在这里再添加一次。
注意是1U 不是1,如果写成1,就和stm32f401cx.h中定义的不一样,会报很多重定义警告。

楼主:
此时再看。浮点运算就配置好了。

楼主:
最后,勾选上使用单精度硬件浮点运算即可。

楼主:
CMSIS-DSP
2.1 添加DSP库
两种方法
第一种:直接下载源码,放到工程文件夹,并且添加头文件路径。
第二种:CubeMX添加。

这里用第二种(多方便)

在生成工程页面选择。

楼主:
勾选上之后点击OK

楼主:
勾选上之后,生成工程。

楼主:
打开工程可以看到,已经添加好了。

楼主:
此时,在main.c文件中,添加#include “arm_math.h”,然后编译会报错。

楼主:
这是因为在arm_math.h中会根据内核类型引用不同的文件。因此这里需要定义内核。

楼主:
解决:根据自己的内核添加即可。这里是M4的。
此时再次编译,就没有报错了。

楼主:
测试
在主函数中添加代码,在调试窗口可以看到.F32。

楼主:
可以在官网看到所有的函数及解释说明

网友A(2024-07-11):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B: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C: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D: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E: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F: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G: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H: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