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低速匀速运行电机!寻凌欧帮助&论坛各位的建议

楼主(2023-11-21):
     楼主的产品需求是开发一个直驱的程序,用做驱动唱片机。08芯片,电机是无刷直流电机。
唱片机要求与楼主发现的问题:
1)3s内启动-----楼主试了无感启动,发现以非常小的电流,必须要4s才能每次都预定位成功。考虑到无感预定位会有不成功的可能。有感的话就直接启动了,楼主认为有感启动更好。
2)33.3rpm运行,转速波动幅度在0.5rpm上下左右。------这个楼主用有感运行试了很长的时间,是很难实现的。
       一是因为楼主的电机比较小,且是4极对数。霍尔的物理位置稍微偏差(这个微小的偏差是无法避免的)就会引起角度变化的不均匀,导致测速波动过大,进而影响实际的转速。
       二是LKS的目前例程当中的有感算法对于低速的控速产品不是特别适用。比如电机在停止后,有感转速仍然存在150.(仿真显示150,500对应的是33,3rpm)。还有楼主手动以两种速度(很明显的两种速度,一快一慢)转动电机,仿真的测速却可以显示为同一个速度。楼主推测,这可能是与测速的算法有关系,算法可能为了其他的作用降低了低速下的灵敏度。
        三是想改一些参数,但是凌欧没有关于有感FOC算法和参数的资料,硬看程序实在看不懂....     ----------分割线-------
     客户建议让楼主使用光栅测速(客户提供转盘上的光栅安装),但是这个光栅是增量型的,好比一个红外对射式传感器,遇到一个栅,就计数一个。一个转盘共有100个栅。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得有感启动,然后在运行中,快速以光栅测速,并且自己写一个换相得算法了...............感觉难度超出了想象

----------大家有任何想法和建议都可以说一下哈,楼主都会仔细看的!感谢大家,楼主的经验很少,用LKS调试无感和有感运行,是楼主第一次接触驱动....)--------

网友A:
1,启动不一定要做预定位
2.没做过有感不懂,正常来说霍尔精度不好实现0.5
3.光栅就和正常的增量编码器差不多,反正处理得到速度和角度,给svpwm输入就行,剩下就是速度和光栅精度导致的误差了

网友B:
唱片机有专门的驱动芯片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启动不一定要做预定位
2.没做过有感不懂,正常来说霍尔精度不好实现0.5
3.光栅就和正常的增量编码器差不 ...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唱片机有专门的驱动芯片方案

你好! 请问是凌欧的驱动芯片方案嘛?可以转个链接嘛?因为我之前并没有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是凌欧的驱动芯片方案嘛?可以转个链接嘛?因为我之前并没有找到 ...

凌鸥应该没有,我是说的其它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凌鸥应该没有,我是说的其它品牌。

请教一下是哪个品牌呀,想去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凌鸥应该没有,我是说的其它品牌。

其他品牌也可以的,请问是哪个品牌呀?有偿告知也可,不方便回复的话可以发我邮箱RichardLeeEmail@163.com

网友C:
这个属于特殊领域的应用啦,目前凌鸥在用的算法估计达不到这么高的精度,带编码器会好些,但是目前只有带霍尔的。

网友D:
这个估计得用专用的驱动芯片,普通MCU搞不定。

网友E:
直接用光栅做编码器,全程有感,低速需要观测器,

网友F:
这个有专用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