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问下大家,32的PA10rx引脚用作串口数据接收引脚采用上拉输入可以吗?

楼主(2023-11-21):
我发现PA10引脚在串口通信接收数据采用浮空输入时候,就算别的模块没有给32单片机发送数据,32也会经常进入串口接收中断从而打断主循环,如果采用上拉输入就能避免这个问题,串口通信P10rx引脚可以采用上拉输入吗?

网友A:
可以的,配置成上拉是没问题的

网友B:
你可以看看官方给的例程啊,例程有IO的配置部分的说明的

网友C:
其实配置上拉是对的,要是浮空的话,会误触发的

网友D:
你这个就是要配置上拉输入的啊

网友E:
浮空输入容易触发中断,确实是这样,别用浮空输入哈

网友F:
可以采用上拉输入的,其实配置输入即可,都无所谓

网友G:
正常来说你想配置啥都行,但最好为了稳定来配置上拉输入

网友H:
我刚刚看了程序,代码确实配置的是上拉输入

网友I:
看看正点原子的例程,上面都有很全很简单的

网友J:
直接抄个串口部分的初始化多好,你还自己写个,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