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如何将力控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改无线?

楼主(2023-11-21):
在实际系统中,车间里分布多台PLC,需要用上位机软件集中控制。通常所有设备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用户会选择以太网方式是因为传输速度有保障,而选择无线以太网方案是因为不想开挖电缆沟,或者布线不方便,不但施工麻烦也会徒增成本。这里所介绍的无线以太网方案通信距离从几米到1公里,与布线施工的成本(材料、人工、时间)进行综合比较的话,无线以太网是更为经济和实施简便的组网通讯方案。
本方案以力控软件和2台西门子S7-200SMART为例,介绍力控与多台 PLC的ModbusTCP/IP协议无线以太网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西门子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也不必了解协议细节,通过欧美系PLC无线通讯终端 DTD418MB,即可直接替换力控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PLC无线以太网通讯。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 西门子PLC型号:S7-200Smart × 2台
· 上位机:力控V7.1 × 1台
· 无线通讯终端:DTD418MB × 3块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J45接口
· 供电:12-24VDC
· 通讯协议:ModbusTCP/IP协议
三、接线方式
1. 上位机与DTD418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上位机的RJ45接口。
2. PLC与DTD418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8M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S7-200SMART的RJ45接口。
四、力控组态参数设置及测试界面
1.打开相关文件夹
把该例程拷贝到力控软件工程目录下。
如下图目录所示路径,搜索项目,启动开发
2.组态测试界面
3.IO设备组态
选择 S7-200 TCP协议。设备配置按如下步骤进行:
4.数据库组态
分别为两台200SMART进行变量组态
五、PLC参数设置
1. IP地址的更改
2.CPU模式选择:RUN
3.200SMART的程序
六、测试方法
1、用力控的M点按钮控制PLC对应的Q点,同时在力控软件上监测Q点输出。
2、给PLC的I点输入信号,看力控软件上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