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在DAVE™中新建和调试工程的步骤

楼主:
  • 打开DAVE,选择建立workspace的路径:
  • 点击Ok以后,选择任务栏里面的file,在下拉菜单里面选择DAVE Project,可以选择DAVE CE Project,选择库里面的BSP,比如:XMC1400 Boot Kit:
  • 在导入的工程里面,会对这个BSP有些基础的配置。具体的配置内容可以查看API:DAVE_Init();
      DAVE_STATUS_t status;

      status = DAVE_Init();           /* Initialization of DAVE APPs  */

      if (status != DAVE_STATUS_SUCCESS)
      {
        /* Placeholder for error handler code. The while loop below can be replaced with an user error handler. */
        XMC_DEBUG("DAVE APPs initialization failed\n");

        while(1U)
        {

        }
      }

  • 在左下方的workspace里面可以Add App Dependency Tree
    加载组件以后,要点击上面的图标,生成底层的代码库,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底层不会生成对应的代码库。可以看DAVE文件夹下面的Generated 文件夹,从这里可以看到工程使用的APP生成的lib
5. 右击组件,选择App help,可以看到如下图界面,选择usage,可以看到使用范例。

    6.  工程创建好了,就要开始 debug工程,点击here下载最新的jlink驱动,在DAVE IDE里面,点击windows->Perferrences,在Run/Debug这个栏目里面设置SEGGERJLink的安装目录。这样DAVE就可以找到Jlink的驱动了。

     7.  点击debug图标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找不到elf文件的问题,可以通过手动加载elf文件。

    8. 以上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以后,就可以进行调试和烧录了。在Debug的界面里面,可以直接查看外设对应的寄存器配置和需要查看的变量。

楼主(2023-12-01):
这个帖子默认芯片是在SWD模式,如果不在的话,需要手动改一下。
可以通过DAVE里面BMI set 进行更改。在右上角的quick Access框里面直接搜索BMI就可以找到这个界面。

网友A:
看界面风格和eclipse很像啊

网友B:
DAVE中有查看J-Link连接情况的窗口吗?类似Keil中的Cortex JLink窗口(如下图)。因为有时候USB连接了,但是DAVE一直连接不上,然后我只能通过电脑的硬件管理器来查看,但是Keil中有这个,可以查看芯片连接是否连接,DAVE中有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