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OS管二极管恢复测试?

楼主(2023-11-21):
大家好,图片为MOS规格书里的一个测试波形

第一次看见MOS管G和S极短接在一起的应用,请问GS短接MOS处于什么状态,主要用在什么应用上?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当作二极管用。
我们的电源里有这种用法,就是那种大个的IGBT里有两个管子封到一起的,其中一个就用来作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当作二极管用。
我们的电源里有这种用法,就是那种大个的IGBT里有两个管子封到一起的,其中一个就用 ...

你好,当做二极管用,是指只用MOS的体二极管吗?GS短接用作二极管的优势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当做二极管用,是指只用MOS的体二极管吗?GS短接用作二极管的优势是什么呢? ...

是的,体二极管.
优势不太了解,可能觉得合适就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体二极管.
优势不太了解,可能觉得合适就用上了.

好的,谢谢啊。

网友B:
这是双脉冲测试

网友C:
测试寄生的二极管的时候,当然要让MOS管保持在关闭状态了。

网友D:
用于测试。不认识英文吗?

网友E:
这个电路仅用于测试体二极管的性能,所以MOS管必须处于关闭的状态